[电路/定理] 有偿做一个最高30V 0.5A 2MHZ 的MOS 驱动输出电路

楼主(2020-08-29):
做一个最高30V, 0.5A  2MHZ 的PMOS 驱动输出电路,要求是电路要稳定,成本最好是低一些。用现成的IC也行,     控制端是FPGA输入的3.3V。

楼主:
波型不能失真

楼主:
最好是推挽式的

网友A:
这个电压电流和频率,似乎三极管推挽输出更合适一些,你考虑么?

网友A:
这个频率电压和电流,似乎三极管推挽更合适些

网友B:
我可以做,可联系我

网友C:
自己拿三极管推挽电路搭一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输出电流波形

网友D:
高速你个办法用CD系列的缓冲器.

网友D:
可以到15V驱动电压

网友E:
最高30V, 0.5A  2MHZ ,这样的要求三极管就可以驱动。随便一搜就能找到电路

网友:
可以做,且低成本

网友F:
用双 NMOS 管做的 半桥,比如 新洁能 的NCE6003,¥0.20一粒, 要低成本,可以用 肖特基二极管加阻容,做简易死区电路,防止上下桥臂短路。
   6003 可以在 5V电源、信号,输出 30V,1.5A 条件下,做到 6nS 的上升沿,和 15nS 的下降沿,  使用 3.3V电源和信号,速度会慢一点,二、三十纳秒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G: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加湿器电路,低成本  24V 1A 3.3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加湿器电路,低成本  24V 1A 3.3M

层主,能给个链接嘛,哪个帖子

楼主:
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