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030开发板】点灯和串口测试

楼主(2020-08-29):
    这几天终于找到了开发板的原理图了,今天特意尝试玩一下。听说HK32F030C8Tx完全兼容ST系列的,特意用STMCUBEMX生成了一个点灯工程。也是因为没找到官方对这块板的例程代码。
    通过原理图可知板上有3个灯,但是没有连接到具体IO端口,可以通过短路帽使3个LED灯连接到PC13,PB10,PB11。

下面就是生成软件工程,主要配置了使用外部晶振,3个LED使用的IO,以及串口1。

下面是生成的KEIL工程。

在main函数中添加闪灯和串口输出测试。连上USB转串口,还要记得用短路帽短路USB转的串口与单片机的串口IO。
编译,下载运行。可以看到灯开始闪烁,串口输出了。

原理图:

仿真器好看。

网友A:
谢谢分享【点灯和串口测试 】

网友B:
在main函数中添加闪灯和串口输出测试。连上USB转串口,还要记得用短路帽短路USB转的串口与单片机的串口IO。
编译,下载运行。可以看到灯开始闪烁,串口输出了。

网友C(2020-10-03):
怎么没图片显示呢,要回复才有?

网友D:
谢谢分享啦 不知道是不是能对st的pin对pin兼容 请教一下 你知道你这个型号的可以对应st的哪个型号吗

+1

网友E:
在哪里找到的呢?

网友E:
不知道对应ST的哪个型号。

网友E:
点灯和串口测试

网友F:
诶??楼主。您的视频咋上传上来的???刚刷新出来看到。我怎么不会传视频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对应ST的哪个型号。

STM  对应HK 就行 ,后面的是一样

里面的频率和io口都一样吗?

网友H(2020-11-07):
这款的开发环境类似ST的开发环境,请问楼主,开发板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B:
总感觉你的代码有哪里不对,我又说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我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I:
不是完全兼容哦。通讯这些细节不一样。

网友J:
这个板子太漂亮了。

网友K(2021-07-03):
环境的搭建呢?

网友L:
是否支持hal呢?

网友M:
直接使用keil开发的吗

网友N:
HK32F030C8Tx完全兼容ST系列

网友:
这个是哪个开发板呢

网友O:
官方没有例程代码吗

网友P:
没有搭建oled吗

网友Q:
看着非常的不错呢。

网友R:
跟stm32兼容吗

网友H:
航顺的开发板一直是很漂亮的,不错的。

网友S(2022-11-05):
HK32F030内部是否有adc基准电压?

网友T:
如何把外部低速时钟 设置为定时器3时钟源?

网友U:
HK32F030怎么解锁?使用stlink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