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是德示波器学习笔记——信号完整性基础知识】

楼主(2020-08-29):
信号完整性问题可能包括串扰、时延、振铃和电磁干扰。尽早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可以让您开发出可靠性更高的高性能的产品,也有助于降低成本。

本文讲解四个要点本文要点:
(1)通道仿真
在仿真从发射机到接收机的数据传输时,示波器上显示的眼图可以作为分析工具,帮助评估通道性能。
眼图的宽度和高度是信号失真的关键指标。宽大的眼图意味着数据传输良好。闭合的眼图表示信号完整性大幅降低。如果发射机处的眼图是开眼,接收机处是闭眼,下一步就需要确定通道中的哪些设备或互连导致了信号衰减。您可以直接查看发射机输出端的眼图,通过每个互连追溯到接收机,从中确定导致信号衰减的设备。

(2)确定信号衰减的根本原因
对于差分通道,可以使用混合模式 S 参数进行分析。最常见的 S 参数是与电磁干扰有关的差分回波损耗(SDD11)、差分插入损耗(SDD21)和差分至共模转换(SCD21)。
在分析传输质量时,还需要重点考虑反射因素。每当出现瞬时阻抗变化时,信号就会被反射。反射会使返回的原始信号出现延迟,并与原始信号结合而产生相消干扰。

(3) 探索和设计信号完整性解决方案
首先,要执行去除设计缺陷后的仿真测试,以验证您确实找到了信号完整性衰减的根本原因。建议是与其将删除有问题的区域作为解决方案,不如试着在接收机上添加均衡,例如添加决策反馈均衡(DFE)、频域中的连续时间线性均衡或时域中的发射机前馈均衡。同样,您也可以通过仿真来添加均衡,通过在示波器上实时观察眼图的变化,即可测试该均衡是否已经解决了信号完整性衰减的问题。

(4)信号完整性测量分析
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VNA)来测试高速数字互连。首先,您需要对通道、物理层设备、连接器、电缆、背板或印刷电路板的预期测量结果有所了解。在获得实际测量结果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这个预期结果进行比较。目标是通过软件和硬件来建立可靠的信号完整性工作流程。硬件测量步骤包括仪器测量设置,获取通道数据,以及分析通道性能。

具体见附件!

网友A:
不错啊,还有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