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楼主(2020-08-30):
tlsr8232蓝牙芯片,成品出现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蓝牙也连接不上,供电正常,只有重新断电才正常工作,那位大神指点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只能说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可能,至少应进一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只能说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可能,至少应进一步测试一下。 ...

初步判断,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