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昨天活动抽奖的开发板了-FreeScale-FRDM-KE02Z

楼主(2020-08-30):
飞思卡尔刚开始是摩托罗拉的,后来独立了,最近两年又被NXP收购了,之前在论坛有专版的,收购后,就不弄了,看来NXP不是十分重视中国市场。
这个活动的开发板呢,就是2014年出的开发板,所以根据开发板上的信息已经找不到开发资源了。
在NXP注册账号后,可以找到。
简单的硬纸板包装盒

内部一张卡片,一个开发板,没有提供线缆,接口是mini-USB ,当年MP3播放器使用的接口。
目前主流开发板早已使用micro-USB,或者type-C了。
哈哈,找到了一根线,测试,上电后,第一件事干啥呢,当然是看驱动,找开发资料
完美的没有驱动,稍后找。

在NXP登录后找到开发板主页,下载SDK,根据需要选择你的开发平台IDE

Board                              FRDM-KE02Z40M
Device                             MKE02Z4
Core Type / Max Freq    Cortex-M0P / 40MHz
Device Memory Size      64 KB Flash     4 KB RAM这是该开发板主控芯片的配置。

楼主:
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下载到驱动安装成功了
分享过来,为了方便其他人,一会儿我单独发帖。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SDK,从官网下载的基于Keil开发的。
先测试一个串口Hello world
困难重重,安装了驱动也不能下载。
还要安装另外一个,更难下载了。

楼主:
终于下载到相关烧录软件了
Keil_PnE_Support_install安装完成后,下载程序测试

哈哈,还是连接不上,不过,发现安装了驱动后,在系统就多留个盘。原来可以这么烧录,666
只要把生成的HEX,或者BIN放进来就行了。就自动烧录了。

楼主:
经过不懈努力,这个开发板终于可以在WIN10下用了。
我先在虚拟机里安装XP,然后XP里使用这个开发板,在XP里升级固件。
先按住RESET按键,然后上电连接电脑,进入BootLoader模式,将
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
拷贝到BootLoader盘。
然后断电重新连接,这个时候会完成升级。
然后再进入BootLoader模式将
MSD-DEBUG-FRDM-KE02Z_Pemicro_v114.SDA
拷贝进行,完成升级。
接下来就可以在win10里面通过
FRDM-KE02Z
这个盘,烧录程序进去。

楼主:
有个例子只利用红色LED闪烁,我们修改一下,编程3个LED闪烁
    while (1)
    {
        /* Delay 1000 ms */
        SysTick_DelayTicks(500U);
        GPIO_PortToggle(BOARD_LED_RED_GPIO_PORT, 1u << BOARD_LED_RED_PIN);
        SysTick_DelayTicks(500U);
        GPIO_PortToggle(BOARD_LED_GREEN_GPIO_PORT, 1u << BOARD_LED_GREEN_GPIO_PIN);
        SysTick_DelayTicks(500U);
        GPIO_PortToggle(BOARD_LED_BLUE_GPIO_PORT, 1u << BOARD_LED_BLUE_GPIO_PIN);

    }

另外初始化函数也要完成另外两个LED的初始化
void BOARD_InitPins(void)
{

    gpio_pin_config_t LED_RED_config = {
        .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outputLogic = 0U
    };
    gpio_pin_config_t LED_GREEN_config = {
        .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outputLogic = 0U
    };
    gpio_pin_config_t LED_BLUE_config = {
        .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outputLogic = 0U
    };

    /* Initialize GPIO functionality on pin PTB25 (pin 14) */
    GPIO_PinInit(BOARD_LED_RED_GPIO_PORT, BOARD_LED_RED_PIN, &LED_RED_config);
    GPIO_PinInit(BOARD_LED_GREEN_GPIO_PORT, BOARD_LED_GREEN_GPIO_PIN, &LED_GREEN_config);
    GPIO_PinInit(BOARD_LED_BLUE_GPIO_PORT, BOARD_LED_BLUE_GPIO_PIN, &LED_BLUE_config);
}

楼主: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板子终于救活了,可以用了。这个板子2012年的固件,应该2013年出的,所以不兼容新版的系统,只能在win XP和WIN7使用,如果想在win10用需要先升级固件。

楼主:
今天在虚拟机的XP安装了MDK4,发现MDK4里自带支持这个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 Voltage range: 2.7 to 5.5 V
- Flash write voltage range: 2.7 to 5.5 V
- Temperature range (ambient): -40 to 105B0C
- Up to 20 MHz ARMB. Cortex-M0+ core
Memories and memory interfaces
- Up to 64 KB flash
- Up to 256 B EEPROM
- Up to 4 KB RAM
Clocks
- 31.25 kHz to 39.0625 kHz oscillator
- 4 MHz to 20 MHz oscillator
System peripherals
- One low-power stop mode, one wait mode
- Low-voltage detection
- Watchdog with independent clock source
- Programmable CRC
- Serial wire debug interface (SWD)
- Bit Manipulation Engine (BME)
Security and integrity modules
- 64-bit unique identification (ID) number per chip
Human-machine interface
-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
- Two 8-bit keyboard interrupt modules (KBI)
Analog modules
- One 16-channel 12-bit SAR ADC
- Two analog comparator containing a 6-bit DAC
Timers
- One 6-channel FlexTimer/PWM (FTM)
- Two 2-channel FlexTimer/PWM (FTM)
- One 2-channel 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PIT)
- One Real-time clock (RTC)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 Two 8-bit SPI modules (SPI)
- Three SCI/UART modules (SCI)
- One I2C module (I2C)
Package options
- 64-pin QFP/LQFP
- 44-pin LQFP
- 32-pin LQFP

网友A(2020-10-18):
2014年的板子现在来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年的板子现在来推广?

不是推广,是库存搞活动而已。顺便分享一下,如何解决老板子使用问题。

网友B:
现在还能申请吗?怎么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申请吗?怎么申请?

明天下午两点抽奖,加入21ic免费申请开发板微信群,去开发板版块找群主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申请吗?怎么申请?

加入群,每周五下午2点抽奖开发板。明天好像周四,后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入群,每周五下午2点抽奖开发板。明天好像周四,后天吧。

怎么搜不到这个群?

网友C(2020-11-23):
opensda刷成jlink美滋滋 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sda刷成jlink美滋滋 网上有教程

喔,好的,我今天试试,多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搜不到这个群?

在这个版块找到那个加微信群的官方帖子,然后加里面管理员QQ,管理员才可以拉你进去,现在人多,个人拉不了。

网友D:
看上去真不错。

网友E(2021-02-07):
当年我手欠还败了一块这个板子,还有书,现在就在家里吃灰

网友F(2021-04-07):
飞思卡尔的芯片现在真的不好玩了,功能明明很强大,但是力度不行了,支持太少,现在就在开发飞思卡尔的芯片,难度太高。不像ST那样资料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思卡尔的芯片现在真的不好玩了,功能明明很强大,但是力度不行了,支持太少,现在就在开发飞思卡尔的芯片 ...

是的,自从卖身之后,原来的支持都不见了。

网友G(2021-11-05):
希望我也能抽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