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楼主(2020-08-30):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B:
这不一定是DSP的问题吧。。

网友C:
最大需要考虑的原因是电源纹波

网友D:
可以通过数字滤波的计算方法。电源对DSP应用太大了。

网友E:
如果电源波纹太大,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F:
在DSP芯片旁边多放置一些滤波的电容试试。

网友G:
波电容的ESR和ESL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网友H:
在满足足够低的ESR和ESL的前提下,容量大些较好。。

网友I:
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出在PCB上 。。

网友J:
取样回路和滤波回路要尽量贴近开关电源IC。

网友K:
使用线性LDO给ADC提供电源 、、

网友L:
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重要 。。。

网友M:
对地接单个电容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N:
硬件软件滤波效果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O:
电阻用kΩ级以上,以增加滤波效果。

网友P:
首先纹波大部分都是电源出来的,怎么和dsp联系上呢,问题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