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楼主(2020-08-30):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网友A:
可以,会了MCU就等于学会了 90%DSP。。。

网友B:
可以 只是如果进行简单控制的话 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以

网友C: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了,单片机有的功能DSP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C:
可以,跟单片机基本一样的

网友D:
DSP2000已经属于MCU的行列啦   高性能的单片机

网友E:
能充分利用DSP的还真的不多的。

网友F:
DSP器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单片机啊。

网友G:
其实我也这样使用的。
毕竟高级计算的一些东西,还是用不到的。

网友H:
这个也是可以的,主要看你的设计复杂程度的。

网友I: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当单片机用太浪费了。。

网友J:
应用方向不一样,虽然有一些功能重合的,但是侧重不一样,最好根据需求选取芯片。。。

网友K: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L:
现在dsp使用越来越方便,dsp有可能取代单片机。。

网友M:
也可以实现的,只要是控制接口一样就可以操作的。

网友N:
主要用到的嵌入式器件是DSP和FPGA。。。

网友O:
DSP都有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在做乘法运算的时候,就会比单片机上千百倍。。

网友P:
DSP可以说是单片机的升级形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O:
DSP都有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在做乘法运算的时候,就会比单片机上千百倍。。

STM32F4 也有 FPU 硬件浮點數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