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应用相关]

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

网友A(2020-08-30):
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
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
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B:
主要是来自地的干扰   做好地的处理就好。。。

网友C:
最主要的的办法还是合理布线,合理安排啊

网友D:
这是电磁兼容的问题了,比较麻烦

网友E:
主要是音源信号输出电平较高引起失真。。。

网友F:
功能开关和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G:
输入串音失真在震动后就好了很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H:
时延匹配方法能消除,方式常有电容耦合吧  。

网友I:
可以利用屏蔽技术减少 干扰。。

网友J: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处理。。。

网友K: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  。。

网友L:
在输入线路中串接一个100K左右的小电阻衰减电平。。

网友M:
信号经过电容耦合到前置了吗?

网友N:
更换好所有的元器件试试看。

网友O:
也有可能是电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P:
有可能是信号存在耦合造成的。

网友Q:
看看内容和回贴时间,所有贴几乎同一时刻发出,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