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S如何烧多片DSP

楼主(2020-08-3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也有可能人家把芯片烧写好,才焊接的。也有可能通过一片给其他两片烧写,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B:
通过菊花链方式是可以串接多片MCU的
应该是都可以烧写的

网友C:
这个怎么分开的识别的呢?

网友D:
是不同的DSP芯片吗?这些dSP芯片不会冲突吗?

网友E:
XDS100V2的仿真器能行?

网友F:
三个芯片应该不同的地址吧。

网友G:
一个板子为什么要使用三个同样程序呢?

网友H:
感觉应该通信的地址是一样的才对吧。

网友I:
貌似只能使用三个仿真器了。

网友J:
我以为三个同时烧写,应该是都不会成功。

网友K:
成功了,一片一片烧,用的是CCS6.0.1版本的,不用怎么设置,按链接顺序建立好工程。。

网友L:
没有这么玩过,楼上成功了上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M:
机器人灌水贴!
看看内容和回贴时间,所有贴几乎同一时刻发出,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