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实现串口的?

楼主(2020-08-30):
launchpad的没有uart,他是怎么实现串口的?

网友A:
USCI模块可以配置成UART通信模式。。。

网友B:
视频上讲的不是有利用Timer A实现的方法吗?

网友C:
怎么不适用spi或者iic呢?
没有尝试过定时器吗?

网友D:
定时器实现的最大波特率就是115200,可能波特率不是很准确。

网友E:
看哪个版本的了2553那个,后面的版本和之前的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F:
模拟串口
这个使用定时器模拟的UA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