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为什么FMC的读写时序不正确???

楼主(2020-08-30):
FMC地址复用模式,读写FPGA数据。先进行写操作,再进行读操作。看FPGA各信号的时序,发现先进行读操作,再进行写操作。为什么?
编译软件:MDK5.17,quartus II 13.1硬件:STM32F767IGT6 + EP4CE15F23C8

程序摘要如下:
        fpga_write(2, 100);
        fpga_write(3, 300);
        data[0] = fpga_read(0);
        data[1] = fpga_read(1);
FMC各信号时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加我Q,可免费领以太网PHY芯片评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