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的MDK软件仿真不了的问题

楼主(2020-08-31):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着急啊! MDK的软件仿真时不支持GD32F130F8吗?
软件仿真就一直卡在系统初始化这个函数里面,提示没有读写权限。我百度了各种解决办法都没有用啊!
dialog DLL :也改成了DARSTM   GD32F130F8   和仿真时候的memory map 同样不行。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_HSI  24000000  系统时钟选这个试试看。把原例程的#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前加双劈。

网友A:
没有看清主题,楼主要软件仿真,那要修改不少东西了,软件仿真行吗?????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软件仿真的时候,一些寄存器因为没有硬件置位,所以会卡死,比如系统时钟从内部RC 倍频等待稳定 就会进入死循环,而软仿需要人为把PLL稳定标志设置,你第一步卡死这  就是吧。 多年前,我也软防卡死在第一步。    软防可以仿,但是很多寄存器位需要自己设置 从而程序走的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软件仿真的时候,一些寄存器因为没有硬件置位,所以会卡死,比如系统时钟从内部RC 倍频等待稳 ...

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B:
你单步仿真,卡在哪里,就去VIEW->System view  里查看GD芯片的寄存器,修改因为软防(无法自动置位的寄存器)就可以过去了。 你要学习,我这边有GD32F103RE  130R8实战板子,至少你可以硬防。有需要邮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