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OLED显示】OLED显示例程

楼主(2020-08-31):
今天移植了一下中景园的OLED代码,发现代码是可用的,所以给大家展示出来,东西倒是简单,航顺的库倒是和STM32的库兼容性很好,直接考代码就行,简单的修改了引脚配置就可以了,这里不多说,把代码发出来吧。大家看看。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中景园电子
//店铺地址:http://shop73023976.taobao.com/?spm=2013.1.0.0.M4PqC2
//
//  文 件 名   : main.c
//  版 本 号   : v2.0
//  作    者   : HuangKai
//  生成日期   : 2018-03-29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 OLED I2C接口演示例程(STM32F0系列)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3.3v电源
//              D0   接PA0(SCL)
//              D1   接PA1(SDA)
//              RES  PA2(SPI模块改成IIC模块需要接此引脚,IIC模块用户请忽略)
// 修改历史   :
// 日    期   :
// 作    者   : HuangKai
// 修改内容   : 创建文件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中景园电子2018/3/16
//All rights reserved
//******************************************************************************/

/*===============================================================================
==------------------------------说明---------------------------------------------
==  1:本文引用中景园电子代码,仅供参考
==  2:该代码仅供学习使用。
==  3:欢迎大家多提点意见--
=================================================================================
*/
#include "hk32f0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8 t=' ';
  delay_init();
  OLED_Init();
  LED_ON;
  while (1)
  {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1,1);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0,0,16,1);//中
                OLED_ShowChinese(18 ,0,1,16,1);//景
                OLED_ShowChinese(36 ,0,2,16,1);//园
                OLED_ShowChinese(54 ,0,3,16,1);//电
                OLED_ShowChinese(72 ,0,4,16,1);//子
                OLED_ShowChinese(90 ,0,5,16,1);//技
                OLED_ShowChinese(108,0,6,16,1);//术
                OLED_ShowString(8,16,"ZHONGJINGYUAN",16,1);
                OLED_ShowString(20,32,"2014/05/01",16,1);
                OLED_ShowString(0,48,"ASCII:",16,1);
                OLED_ShowString(63,48,"CODE:",16,1);
                OLED_ShowChar(48,48,t,16,1);//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1);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1);  //16*16 中
          OLED_ShowChinese(16,0,0,24,1); //24*24 中
                OLED_ShowChinese(24,20,0,32,1);//32*32 中
          OLED_ShowChinese(64,0,0,64,1); //64*64 中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BC",8,1);//6*8 “ABC”
                OLED_ShowString(0,8,"ABC",12,1);//6*12 “ABC”
          OLED_ShowString(0,20,"ABC",16,1);//8*16 “ABC”
                OLED_ShowString(0,36,"ABC",24,1);//12*24 “ABC”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ScrollDisplay(11,4,1);
        }
}

  84.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01-0.96寸OLED-IIC接口模拟驱动: 02-Temoplate
02-0.96寸OLED-IIC接口模拟驱动(航顺**): 02-Temoplate
感谢中景园OLED提供的代码,感谢了。

给力

网友A:
我以为那错了,没点亮,要按复位键才开始跑

我就是看到你说的要OLED的程序,所以今天上午做了一个,哈哈哈

网友B:
谢谢分享【OLED显示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OLED显示例程】

客气了,多多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C:
谢谢分享,去找快oled屏幕试试

网友D:
有没有屏幕的资料,帮忙发一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屏幕的资料,帮忙发一下,是否可以?

你去淘宝找一下中景园电子脚老板发给你就好了

网友E:
给申小林点赞。。。

网友D:
东西倒是简单,航顺的库倒是和STM32的库兼容性很好,直接考代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倒是简单,航顺的库倒是和STM32的库兼容性很好,直接考代码就行

是的,直接用STM32的代码都可以直接跑起来的。

网友D:
。断点 单步 走不了 头痛啊

我这里没问题啊

网友A:
官方和PWM没法驱动无源蜂鸣器,能帮我写个吗?PWM驱动无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和PWM没法驱动无源蜂鸣器,能帮我写个吗?PWM驱动无源蜂鸣器。

手里没有无源蜂鸣器。

网友F(2020-11-23):
兼容性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官方和PWM没法驱动无源蜂鸣器,能帮我写个吗?PWM驱动无源蜂鸣器。

这个OLED显示例程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2022-03-20):
今天来试了下这屏,OLED代码显示速度有延时,数字每次加1,1ms加一次显示一次。显示的都是将近一秒加一次。更新显示到OLED上的速度有办法加快吗、还是这屏就这速度

网友H(2022-06-02):
可以使用spi接口吗?

网友I:
OLED可以到多大呢?

网友:
这个图片是如何显示的呢?

网友J:
使用的是硬件iic吗?

网友K:
这个代码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L:
这个OLED被滥用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