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

楼主(2018-09-11):
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网友A(2021-03-17):
轻则宕,重则炸。

网友A:
CMOS 与 IGBT ,都可视之为潜在的 静电感应可控硅 !
关于 闩锁效应 的图解,网上蛮多的,我把它重组,以pnpn为背景,把cmos直接嵌套其中,那些寄生元件与电路就甭画了吧。

网友A:
CMOS的沟道电源,就是「可控硅」的 Ie ,没有基极,如何能把 Ie 请出来?!
这「Ie」,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跑向 橘绿分界 的,如果跑进去就大事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