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8F66K90汇编编译配置问题

楼主(2020-08-31):
各路大神大家好。
我最近用一段反汇编的代码,想在MPLAB X的环境下,重新编译后刷写回去。
目前没有C语言代码,只有汇编,打算直接用汇编来编译。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目前MPLAB有一个自带的编译器叫PIC-AS,但是编译不通过。
就连MOVWF这种语句都报syntax error。请好心的大神帮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这个帖子...

跟我提问的相关性不大,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我提问的相关性不大,不过还是谢谢你!

不好意思, 仔细看了一下, 原来你是要编译汇编啊...
XC8自带的汇编编译器, 可以用略微老一点的版本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