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帮忙解决一下赛元芯片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31):
没有联系过代理商或者原厂吗?这个是最基本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B:
DeBug与utilieis 中对仿真器的选择项,你自己去选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与utilieis 中对仿真器的选择项,你自己去选择下

debug里面设置好了,但是utilieis里面是空的,无法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联系过代理商或者原厂吗?这个是最基本的技术支持了

找了他们技术支持,还没解决

网友C:
工程应该没建好,编译功能按钮都是灰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bug里面设置好了,但是utilieis里面是空的,无法选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2
这么选应该就好了

网友D:
请加QQ:2131132845,咨询赛元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选应该就好了

没看懂

网友B:
选择第二项,才能选到仿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第二项,才能选到仿真器上

没有,下拉选项是空的。我用keil3是可以的,我感觉那个SC的库在keil5没装好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安装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安装对位置。

自动识别的安装位置

网友F:
仿真器没选择或者没选对。
赛元有自己的仿真器,选择对应的型号就成。
具体的在options的debug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器没选择或者没选对。
赛元有自己的仿真器,选择对应的型号就成。
具体的在options的debug页 ...

debug那可以选择赛元的仿真器,但是在Utilities那就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下拉选项是空的。我用keil3是可以的,我感觉那个SC的库在keil5没装好 ...

你能选IC型号,就应该安装好了吧

网友G:
只支持keil,不支持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