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汇编里面的__cp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8-31):
完整的语句是 LDR    R4,=__cpp(&next_task)。请问汇编里面的__cpp是什么意思?感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c++的意思,就是加载C++里定义的变量next_task的地址到R4

不过我这里是C语言,没有C++。 不过这么理解应该是对的,感谢。
不过我这里是C语言,没有C++。 不过这么理解应该是对的,感谢。

网友B:
c++的意思

网友C:
一楼正解,CPP定义上就是C++的英文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