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了加大输出的电流,通常会并联MOS,这样一来。栅极电...

楼主(2020-08-31):
为了加大输出的电流,通常会并联MOS,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驱动G的信号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网友A:
1,注意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  2,多芯片并联驱动信号的一致性

网友A:
对于并联的功率mos,要注意功率部分的对称设计,要不均流不好的话,温度平衡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并联的功率mos,要注意功率部分的对称设计,要不均流不好的话,温度平衡就会有问题 ...

如何保证一样的驱动能力和驱动信号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