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通过DSP的XINTF与Altera的FPGA通信,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20-08-31):
目前,本人想要通过DSP将一些数据发送到FPGA中进行逻辑运算。采用DSP 的XINTF来与FPGA连接,目前一头雾水。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历程提供学习一下

网友A(2021-05-13):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一部分,现在DSP的XINTF的配置按照TI数据手册的配置好了,可以检测到片选以及读写信号的变化,数据数值是对的,但是从FPGA的FIFO中读数据时地址是不对的

网友B(2022-03-05):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一部分,现在DSP的XINTF的配置按照TI数据手册的配置好了,可以 ...

你好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吗?可以加我284544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