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请问下目前用什么编程器批量下载快

楼主(2020-08-31):
请问下目前用什么烧录器批量下载快,TX和RX串口烧录设置波特率128000这种太慢,要30多秒一个芯片。

网友A:
直接用ST的官方烧录工具STLink Utility,或者采用Jlink的JFLASH,下载速度都挺快的

楼主:
工厂里面一般把这种方式也是在板子上烧,有没有单独烧芯片的(用座子插上那种?

网友B:
SEGGER的JLINK编程器和ST官方的STLINK都不错,STLINK最新的版本是STLINK V3-SET,性能提升了很多,兼容IAR、MDK等主流IDE,我目前就用的这个版本,感觉不错,关键是性价比高啊,不用担心盗版和版权的问题。

楼主:
JLINK和STLINK都是在板子上烧的吗?如果把芯片放到座子上不贴在板子上怎么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