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求助

楼主(2020-08-31):
求帮忙解决一下赛元芯片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8924-1-1.html?fromuser=%E7%88%B1%E6%83%85%E6%B5%B7%E7%8E%A9%E5%81%B6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楼主:
内容如图所示

帖子内容

帖子内容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检查一下烧录设置这边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检查一下烧录设置这边是否设置正确。

就这样

@赛元MCU3 :灰色的,无法点击,下拉框里面没有东西,空的
您按照我的截图改一下这个界面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先使能上面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使能上面的选项

选了这个,但是下拉框那里是空白的,没有选择

您加一下赛元的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让我们工程师帮您远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确认一下插件是否装对了路径?
正确的安装完成后,在KEIL目录C51下有赛元芯片的文件夹

是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