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5F7517在线仿真时卡在如图界面,求助

楼主(2020-08-31):
原例程,没动过,编译后DEBUG,直接就这样了。看了后续程序地址,全是NOP,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求助

网友A:
您好,可以检查一下进入仿真之前有没有将程序烧录到芯片里面,仿真界面设置是否正确。

好的,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