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232和485兼容设计问题

楼主:
上图,搭了个232和485兼容的图,感觉有问题,需要大家指导下。
问题1:如果485发送态,232也会转换TX输出,外部线路上就会有2种信号,会不会相互干扰?
问题2:如果是接收态,由于外部物理线路共用,若485信号进来232芯片会不会有乱码解析进TTL串口?

网友A(2020-09-01):
既然是兼容的,功能应该是二选一,选择485时就不用考虑232(况且两者电平不同),反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兼容的,功能应该是二选一,选择485时就不用考虑232(况且两者电平不同),反之也一样 ...

对的,使用的时候是二选一。就是担心使用其中一种通信时另外一种不知到会不会影响当前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兼容的,功能应该是二选一,选择485时就不用考虑232(况且两者电平不同),反之也一样 ...

针对上面那个电路实现兼容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7408好像可以用2个二极管代替,7414好像可以用三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