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2104驱动h桥电机电路,电机只有供电的一半

楼主(2020-08-31):
各位: 兄弟目前在用ir2104搭建一款H桥电路,四个nmos管。电机供电为24v,但电机工作时电压只有12v,这是为何?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要么输入信号占空比50%;
要么输入信号占空比接近100%使自举电容没有充上足够的电。

楼主:
我的电路in脚,两个ic的分别为5v与0,用sd脚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