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与数字地

楼主(2020-08-31):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要用磁珠连接,如果不连接,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A:
除非是高频电路,否则我一般不用磁珠,直接大封装的0欧电阻连接,一点接地。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决定,我有时候不用磁珠,直接分割地即可

网友C:
磁珠  可以对一定频率的maichou脉冲进行消耗,  看应用环境,能上就上

网友D:
用GAP分割地平面是最好的方法
磁珠有些场合有问题,增加了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