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70年代的老电阻,有个疑问

楼主(2020-08-31):
最近喜欢上基准,闲鱼上买了一块残破线路板,拆下一些高精度电阻,电阻上大部分没标型号,但有一点比较奇怪,例如4只蓝色的电阻
200KT-0.02%下边又写正负0.025%
如果0.025%是表示误差,那0.02%是什么?温漂?老化?
麻烦一些老电工指教@tyw@maychang

网友A:
猛一看跟我68年的电容一个样子

楼主:
好在楼上的不是说68年的拉菲,电桥测了一下,绿色和蓝色显示容性阻抗,1khz下大概象并联几pf电容,白色就感性阻抗,串联10多mh

网友B:
上面是示值误差,下面是温漂误差

网友C:
好像老的指针式万用表里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