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L19X ADC连续模式

楼主(2020-08-31):
ADC, dc, AD, DMA, DM
请问怎样在华大L19X上实现连续使用DMA传输ADC的采样值,我没有看到没有设置连续模式,使用DMA传输ADC的值是不变化的,怎样能实现,我需要连续采几百次。

网友A:
设置DMA的数据源为ADC数据寄存器和要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DMA的数据源为ADC数据寄存器和要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官方的历程每次都只能转换一次,我单次扫描一直运行,DMA转换设置N次,每次转换的值都是第一次的转换的值不会扫描完成一次转换一次

网友B:
L19x的ADC带有连续转换命令的寄存器,不过这个例子是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的。
好处就是可以自由设置间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9x的ADC带有连续转换命令的寄存器,不过这个例子是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的。
好处就是可以自由设置间隔时 ...

谢谢胡工,我在这个历程基础上改出了我需要的数据采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