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M437x的4G模块使用说明

楼主(2020-09-01):
适用性说明表 1
开发板型号
是否支持本实验
TL437x-EVM
支持
TL437x-EasyEVM
不支持
TL437x-IDK
不支持
TL437xF-EVM
支持

本例程测试使用的USB 4G模块型号为ZTE中兴ME3620,也可选择ZTE中兴ME3630模块测试,这两个模块兼容。模块封装为Mini PCIe,通过USB转Mini PCIe转接板和开发板连接。

例程编译修改内核配置打开Ubuntu,进入Linux内核源码顶层目录,打开内核图形配置界面。
Host#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menuconfig

图 1

在打开的图形配置界面中,点击“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勾选以下选项,添加ME3620模块所需USB驱动。

图 2

图 3

点击“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勾选以下选项,添加ME3620模块所需网络功能。

图 4

图 5

添加VID在内核源码目录下,修改“drivers/usb/serial/option.c”源码,添加VID。在下图所示位置添加如下语句,生成相应usb节点。
Host#vi drivers/usb/serial/option.c

图 6

添加以下内容:
{ USB_DEVICE_AND_INTERFACE_INFO(ZTE_VENDOR_ID, 0x1476, 0xff, 0xff, 0xff) },/* ME3620*/
{ USB_DEVICE_AND_INTERFACE_INFO(ZTE_VENDOR_ID, 0x1476, 0xff, 0x00, 0x00) },

图 7

重新编译并替换内核在修改内核配置与添加VID完毕后,重新编译内核。进入内核源码目录,输入如下指令编译内核,将在当前目录编译生成的“arch/arm/boot/zImage”文件,将其替换掉SD卡rootfs分区boot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Host#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zImage -j4

图 8

图 9

例程说明与应用编译程序本例程测试所需驱动源码文件位于光盘“Demo\usb-4g\ZTE-ME3620\src”目录下。为方便测试,我司同时提供了经过验证的可执行程序,位于光盘“Demo\usb-4g\ZTE-ME3620\bin”目录下。
将“Demo\usb-4g\ZTE-ME3620\src”目录下的文件上传至Ubuntu的“/home/tronlong/4G”目录下,进入该目录,执行以下命令编译程序并将编译好的可执行程序拷贝到开发板“/home/root”目录下。
Host#make

图 10

实验测试说明网络功能测试:me3620_network_setup
程序功能:选择ECM模式后重启生效;设置网络连接参数和ECM数据访问方式;开启DHCP以获取IP和DNS;程序利用“ping www.baidu.com”测试网络是否连接成功。
运行程序:./me3620_network_setup <device> <new_network_card
  • <device>是ME3620的设备节点名的AT端,即设备号,可用命令:ls /dev/ttyUSB*查看,一般设备节点名为/dev/ttyUSB1。
  • <new_network_card>是新增的网卡名,可用命令:ifconfig -a查看,一般为网卡名为usb0。
  • 例子:./me3620_network_setup /dev/ttyUSB1 usb0
短信功能测试:me3620_send_sms
程序功能:设置短信发送内容的模式;发送短信到手机上。
运行程序:./me3620_send_sms <device> <phonenumber> <text>
  • <phonenumber>是发送短信目标手机号。
  • <text> 是要发送的短信内容;短信内容中间不可有空格;譬如mess  age中间有空格,则提示错误。
  • <device>为设备号;重启后可能会变化,具体情况和操作处理参考重启ME3620方法。
  • 例子:./me3620_send_sms </dev/ttyUSB1> 182******** message
通话功能测试:me3620_phone_call
程序功能:拨打电话。
运行程序:./me3620_phone_call <device> <phonenumber>
  • <device>为设备号;
  • <phonenumber>是拨打目标手机号。
  • 例子:./me3620_phone_call /dev/ttyUSB1 182********
获取经纬度功能测试:me3620_get_location
程序功能:获取经纬度。
运行./me3620_phone_call <device> <wait_minute>
  • <device>为设备号;
  • <wait_minute>为等待返回经纬度信息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 例子:./me3620_get_location /dev/ttyUSB1 10
例程测试进行4G模块测试前,将移动或者联通4G卡插到ME3620模块上,同时插上天线,天线接到MAIN处,将USB 4G模块插到USB HOST接口处。正确插入4G卡与天线后,转接板上的D2 led会亮蓝灯,若此灯不亮,请检查4G卡是否插对位置,天线是否连接正确,USB接口是否插稳。
查看VID
由修改内核源码而添加的VID可执行lsusb命令可以查看
Target#lsusb

图 11

网络功能测试
执行以下指令查看usb0网络节点。
Target#ifconfig -a

图 12

执行以下指令关闭其他网口,只留住usb0网口,ping外网测试网络功能。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me3620_network_setup /dev/ttyUSB1 usb0

图 13

短信功能测试
执行以下指令,通过ME3620模块发送短信,相应手机就会收到信息。
Target# ./me3620_send_sms /dev/ttyUSB1 182******** message

图 14

图 15

通话功能测试
执行以下指令,通过ME3620模块拨打电话,相应手机就会接收到来电提示。
Target# ./me3620_phone_call /dev/ttyUSB1 182********

图 16

图 17

获取经纬度功能测试
测试获取经纬度功能需要将GPS专用天线连接到ME3620模块的GPS接口上,摆正GPS专用天线,使得只有GPS三个字母的那一面在上面。测试地点尽量选择空旷的地方,例如天台,广场等,尽量远离墙面,靠近墙面会影响测试获取经纬度所需要的时间。
执行以下指令,获取经纬度。
Target# ./me3620_get_location /dev/ttyUSB1 10

图 18

测试过程中,获取经纬度需要等待2到10分钟,如果获取经纬度失败,超时,请检查天线是否连接好,重新执行以上指令即可。
在百度地图上查看经纬度坐标,与利用ME3620模块获取所得结果对比接近。

图 19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AM437x的4G模块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