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根据已知的幅频和相频曲线设计滤波器

楼主(2020-09-01):
已知的幅频和相频曲线,怎样求零点和极点呢?

网友A:
有点像系统辨识,给定阶跃冲击响应求传递函数。
一般都是用一阶或二阶去拟合,再高不如重新设计。

搜索了一些关于系统辨识的帖子,很真不少。我们中华家的理工男已经升级了,看来老美无法挡住中华之崛起了。
非常好,就是我想要的,感谢分享
@csdnpurple :这个我也是自学的,老外叫系统辨识,在matlab比较新的版本有系统辨识工具箱。
有没有拟合软件?
问题是这样,有一个复杂控制系统传递函数未知,且系统不能改变,类似于运动伺服系统、温控系统,现在在只改变驱动的电学部分使系统既稳定又高速,现在系统的响应曲线可以测试,要将总响应曲线设置成指定的形式,比如10介巴特沃斯特性,有一部分传递函数不可改变,必须求出来才可以。

网友B:
专门的课程《网络综合》
各种逼近公式
然后查表就行了

网友B:
网络综合(network synthesis)根据给定的输入激励和输出响应,运用严密的数学方法,得到既满足技术要求,又能予以实现的网络结构和元件数值的一种网络设计方法。

看来还要继续学习了!感谢steelen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门的课程《网络综合》
各种逼近公式
然后查表就行了

非常好,我去百度下

看来还要继续学习了!感谢steelen的分享

网友C:
根据零极点,能推出幅频、相频特性曲线
反之,根据幅频和相频曲线,也能推出零极点的位置。

这个事和网络综合之间,关系不大。

国内这几个论坛,我还没有发现谁研究网络综合的,一方面难度太高,数理功底不行受不了,二来用到的几率不大,工程师主要是采用cook-book设计方式。

常见的滤波器设计书籍,都是菜谱式的,降低读者数理功底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综合(network synthesis)根据给定的输入激励和输出响应,运用严密的数学方法,得到既满足技术要求, ...

看来还要继续学习了!感谢steelen的分享

网友D:
供 LZ 参考【问题的数学语言描述】

设总的传递函数为:
TF(x) = P(x) / Q(x) = TF1(x) * TF2(x) = [P1(x) / Q1(x)] * [P2(x) / Q2(x)]
其中:
P(x), Q(x), P1(x), Q1(x), P2(x), Q2(x) 都是关于 x 的多项式。
TF(x) = P(x) / Q(x) 刻划总的传递函数;
TF1(x) = P1(x) / Q1(x) 刻划固定部分的传递函数;
TF2(x) = P2(x) / Q2(x) 刻划可调整部分的传递函数。

问题为已知 TF2(x) 的幅频和相频曲线(建模术语:观察值),
求两个多项式相除的最佳形式(建模术语:模型)。

已知TF(s)、TF2(s)的幅频和相频特性 求TF1(s) 第一步 根据TF2(s)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求TF2(s) (卡住了) 第二步 根据TF(s)、TF2(s)求TF1(s) (这好办)
对的, 拉氏变换TF(s) = P(s) / Q(s) = TF1(s) * TF2(s) = [P1(s) / Q1(s)] * [P2(s) / Q2(s)] z变换TF(z) = P(z) / Q(z) = TF1(z) * TF2(z) = [P1(z) / Q1(z)] * [P2(z) / Q2(z)] 都可以

网友B:
这个课程当年我还真的学过。
不过,理论上没有讲那么深
先讲滤波器参数定义,然后讲H(S)
再后面就是各种逼近方法了
巴特沃斯,切比雪夫,考尔逼近。。。。
然后教你如何查表,然后怎么从标准网络转换成你需要的网络
因为计算出来的电容,电感值不一定合适,再讲参数变换(类似于变压器原理吧),如何变换成合适的值

@csdnpurple :网络综合
课程名称是什么?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时代变了,现在很少需要应用工程师学网络综合去查书或图表了,一般工程师都学CAD软件,比如ADS,AWR等。搞科研需要深入的再细学网络综合。有利有弊,对开发来说设计滤波器门槛低了,但对工程师来说理论功底不如那些老前辈。

网友D:
LZ 方便的话,不妨晒晒 TF2(s) 的幅频和相频特性,
或许偶可以试试。

所以只能说试试,实际情况可能比想象的复杂。只要能找出符合工程需要的结果就行。
全通滤波器中幅频特性是平直的但有零极点
基本思路方向是对的,但有一下问题要解决,增加对相频特性的误差最小的最优解,还有就是在像使用过度带确定极点个数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有波动的通带中有可能还有相邻近的零点和极点,虚轴对称的零点和极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通滤波器
@csdnpurple :数学工具,比如 Excel 的规划求解。基本思路: 根据过渡带的特性确定极点的数量;通带和阻带的特性确定零点的数量。这样 TF(x) 的形式就确定了。 极点关于实轴对称地成对出现;单个极点则位于实轴上;所有极点位于左半平面……, 这些可以作为规划求解的约束条件。 用规划求解找出多项式的系数,使得其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与给定的值误差最小。
类似于椭圆函数的幅频和相频特性,工作原因不能公开具体数据,如果练手的话,任意画出幅频、相频特性,设计滤波器将其均衡成幅频通带平直,群延时通带平直就行。
你用什么工具?

网友G:
都还给课本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是叫 信号与系统 吧

网友H:
在BODE图上,幅度下降3db的频率点为极点,以-1斜率下降的,此处的相位滞后是45度,在10倍频处可以认为90度相移
同样幅度上升3db的频率点为零点,以+1斜率上升,此处极点的相位是超前45度,在10倍处相移最大是90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在BODE图上,幅度下降3db的频率点为极点,以-1斜率下降的,此处的相位滞后是45度,在10倍频处可以认为90度 ...

一阶RC电路的BODE图上可以看出,同样高阶电路只是极点和零点增加而已
零点以后的斜率是+1, 极点以后的斜率-1,零极点都是频率的转折点
下图极点频率是1.592KHZ是计算软件仿真图,如果人工制作BODE图就需要先计算出零点和极点,然后依照其特性手工画出来,反之通过BODE也可以得出零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BODE图上,幅度下降3db的频率点为极点,以-1斜率下降的,此处的相位滞后是45度,在10倍频处可以认为90度 ...

这种情况属于零点、极点稀疏的情况,稍微复杂的情况下就不行了,不具有一般性,而且结果并不准确。
学习了一下
系统辨识是一种暴力理性准确的方法,可以对付任意情况。
网络综合则是相对于系统辨识的感性解,有利于非线性应用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属于零点、极点稀疏的情况,稍微复杂的情况下就不行了,不具有一般性,而且结果并不准确。
学习了 ...

BODE图的手工制作就是先计算零点和极点,把曲线折线化画出来的,反过来是不是可以根据BODE图找出零点和极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H:
BODE图的手工制作就是先计算零点和极点,把曲线折线化画出来的,反过来是不是可以根据BODE图找出零点和极 ...

BUCK变换器的,其中调制与滤波增益的幅频曲线 FLC 是一个双极点,-2斜率,FESR一个零点
这图上一目了然的

网友I:
建模,只少开环的小信号模型测试出来,用频率法,或阶跃响应法,才对吧。凭空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BUCK变换器的,其中调制与滤波增益的幅频曲线 FLC 是一个双极点,-2斜率,FESR一个零点
这图上一目了然的 ...

波特图是一种快速、直观、容易理解的求零点、极点的方法,但波特图有其局限,主要表现在折线近似使其幅值误差是3db,相角误差5.7°,在其2、0.5倍频以外精确度较高,也就是说就像图中的Flc和Fesr的频率至少要在倍频之外才可以看的清楚。上面说的稀疏就包括这个意思,是零极点在虚轴的远离程度,另外还包括零极点在实轴的远离程度。
    滤波器的种类繁杂,比如类似椭圆函数通带文波部分就很难使用波特图来确定,当然如果预先知道是椭圆函数类可以反向确定零极点,而系统辨识方法是一种一般的、精确的方法,只要实验结果精确则可以精确得到零、极点其误差可以控制在指定的范围,波特图方法则不可以。从操作方便性看使用系统辨识方法在实操也要比波特图方法快速的多,所以在设计过程中优选系统辨识。
    从发展的角度看使用波特图解决本帖问题是经典手工计算方法,而系统辨识是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波特图是一种快速、直观、容易理解的求零点、极点的方法,但波特图有其局限,主要表现在折线近似使其幅 ...

主要表现在折线近似使其幅值误差是3db,相角误差5.7°

你这个理解不对的,用软件仿真哪里有误差呢?误差是你手工作图造成的好不好?

BODE图求零极点?零极点不是用传递函数求的吗?

BODE图只是给你直观的一个幅频和相频图,你要在BODE图上去看一个极点不个跟你作图分辨率有关系的吗?

本身BODE人工作图就是用根据求出的零极点作出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波特图是一种快速、直观、容易理解的求零点、极点的方法,但波特图有其局限,主要表现在折线近似使其幅 ...

从发展的角度看波特图是经典手工计算方法,而系统辨识是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方法。

上面的这句话,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你把BODE图看做手工方法?你的意思是BODE图是手工图?

难道BODE图难道不可以用软件仿真计算吗?自动生成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发展的角度看波特图是经典手工计算方法,而系统辨识是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方法。

上面的这句话,真不知道 ...

你没有注意本帖的主题,本帖的主题是已知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曲线,求零极点,当然系统传递函数未知。也可以等价为电路形式未知,已知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曲线 求电路形式是什么。你说的是电路形式已知求幅频、相频特性,岔了。难怪!
荷兰裔科学家亨德里克·韦德·波特 1930年 发明波特图那个时候确实为手工计算提供了便利,波特图确实可以作为求零极点的参考,我以为你的答案是本帖的一种解决方案,显然我更倾向于使用系统辨识方法,并且想建议包括你在内的理工男们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波特是理工男们的英雄,他的发明节省了亿万理工男的脑细胞,向波特致敬,波特万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注意本帖的主题,本帖的主题是已知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曲线,求零极点,当然系统传递函数未知。也可 ...

我不求你讲的每一句话严谨,但你把你上面说话仔细看下,是错误

什么BODE图有误差,是手工图,你自己看下?

你软件自动可以做出BODE图,里面分辨率不是由你决定的吗?

频率轴一般是用对数做的,你用线性不行吗?全部由你决定的,什么是手工图?

如果BODE图是用软件仿真的话,你可以精确标识出零极点频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求你讲的每一句话严谨,但你把你上面说话仔细看下,是错误

什么BODE图有误差,是手工图,你自己看下 ...

波特图有一种常用的近似就是你给我展示的折线图,使用你的折线图求解的误差分析,没毛病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波特图有一种常用的近似就是你给我展示的折线图,使用你的折线图求解的误差分析,没毛病 ...

你不可以用软件仿真? 你那种是BODE手工制作的图

太可爱了,想抬杠是吧
原帖已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可以用软件仿真? 你那种是BODE手工制作的图

就是想抬杠 有贴为证“BODE图的手工制作就是先计算零点和极点,把曲线折线化画出来的,反过来是不是可以根据BODE图找出零点和极点?” 看来你是知道主题的 而且手工计算是你自己说的怎么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可以用软件仿真? 你那种是BODE手工制作的图

冲你这句,软件以后戒了

网友I:
远离零极点还是精度能保证的,就是过渡态时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远离零极点还是精度能保证的,就是过渡态时误差比较大。

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我码了很多字想让@andy520520理解这一点,也不知道他理解了没有。他的困境就是他的意识中波特图是精确的,这本没有错,但在求解此主题时却无意识的使用了折线近似,进而认为他的解决方案是精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我码了很多字想让@andy520520理解这一点,也不知道他理解了没有。他的困境就是他的意识 ...

你这理解能力真的是堪忧!!!曲线用折线近似只是手工画法,为了方便,在极点处有-3db下降,零点处有+3db上升,软件自动生成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BODE是工程上广泛用的方法,完全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理解能力真的是堪忧!!!曲线用折线近似只是手工画法,为了方便,在极点处有-3db下降,零点处有+3db ...

救还是不救?

楼主:
引用 网友J:
6年之前我不知道,所谓的零点和极点。不过仍旧马在跑丶舞在跳。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位仁兄,已经闯荡江湖多时,也不差这一招半式。
吃得太好,反而易生文明病。乞丐笑了! ...

! ! !

网友H:
引用 网友J:
6年之前我不知道,所谓的零点和极点。不过仍旧马在跑丶舞在跳。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 ...

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难怪可以照跑照跳

这就是你对零极点的理解?

无知无畏!!!

网友H:
引用 网友J:
6年之前我不知道,所谓的零点和极点。不过仍旧马在跑丶舞在跳。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 ...

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难怪可以照跑照跳

小学生是吧?

这些东西在模电的放大器章节都是广泛学习的

电源里面的稳定性分析都采用BODE图分析

就这水平混江湖???

网友H:
引用 网友J:
6年之前我不知道,所谓的零点和极点。不过仍旧马在跑丶舞在跳。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 ...

日。。。这IC网一堆你种这文盲

建议你去21电源网去学习下,那个电源专业网
技术问题卖资格老没有人屌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J:
6年之前我不知道,所谓的零点和极点。不过仍旧马在跑丶舞在跳。后来知道了,只不过是低丶高频域的截止点 ...

说话就嘴臭的不行

你这种文盲还敢在这里以技术权威自居???
这论坛没有权威,只有公平讨论技术问题,而臭嘴攻击人!

反对,口气太粗,更改措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日。。。这IC网一堆你种这文盲

建议你去21电源网去学习下,那个电源专业网

反对,@andy520520  这种谩骂的交流方式, 也不支持这种鄙视别人,并且认为别人在鄙视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求平等是好事,但用俯视别人的方式要求平等需要反思,更改一下你的措辞。

网友D(2021-01-24):
貌似给带偏了……

看 “1.1 波特图(曲线)基础” 一节:

从波特图上可以直接测量出零点和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给带偏了……

看 “1.1 波特图(曲线)基础” 一节:

此题的争论焦点其实是波特图折线法是否可精确的计算出零点和极点的位置。系统辨识法是一种一般方法,如果有足够的算力和时间,总能找到足够精确的解;波特图折线法只能解稀疏的零极点,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具有通带文波的椭圆滤波器,其实当两个极点同时和一个零点临近时(足够近),使用波特图折线法只能得到此处有一个极点。520给出的论据是波特图和正常的没有对数话的原图相比是精确的(显然这是100%正确的),逻辑上和本主题没有关系,所有的说“波特图是精确的” 替换成“波特图折线法求零极点是精确的”才能去除这种混乱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