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发个刚刚做的N76E003 ISP固件

楼主(2020-09-01):
# ISP固件说明

新唐原厂给出的N76E003 ISP Demo例子写得很差劲,代码体积超过2kB,导致必须保留至少3kB的LDROM,而且实测经常连不上。
重新写了以后,代码体积减少到1kB以内,LDROM只保留最小1kB即可,实测在N76E003上运行良好。

## 推荐FLASH布局

N76E003内置18kB FLASH分为APROM和LDROM,LDROM可以选择配置0kB 1kB 2kB 3kB 4kB。
如果使用ISP,需要使预先用ICP工具将ISP固件写入LDROM,本文提供的ISP固件尺寸小于1kB,
LDROM保留1kB即可。推荐FLASH布局为16+1+1,即:

- 16kB的APROM,地址`0x0000-0x3FFF`,用于用户程序,更新APP会全部擦除。
- 1kB的Data Flash,地址`0x4000-0x43FF`,用于存储用户参数,更新APP时不会擦除。
- 1kB的LDROM,地址`0x4400-0x47FF`用于存放ISP固件,同样更新APP时不会擦除。

## CONFIG配置字节

空芯片需要写入配置字节,内容为:0x7F 0xFE 0xFF 0xFF,即:

- 默认引导LDROM。
- LDROM尺寸1kB,地址0x4400.

然后将`ISP_UART0.bin`固件写入地址0x4400即可。

## ISP固件进入方法

ISP固件上电后500ms内检测主机是否有数据发送下来,如果没有,跳转执行APROM中的用户程序。
如果用户希望进入ISP固件,应该先运行上位机软件`NuvoISP.exe`,选择好正确的串口号以后点击`Connect`按钮,
等软件显示`Waiting for device connection`以后,给目标板重新上电冷启动,设备连接成功,显示`Connected`。软件显示:

- PartNo:N76E003
- APROM:17K
- Data:OK
- FM Ver:0x80

注意显示APROM为17kB,实际更新APP的时候,最后1kB不会擦除;为了同原厂固件区分,固件版本号直接从0x80开始。

## MD5校验值

- 34ac3026d2bc07e264011ab63347f79d *ISP_N76E_UART0.hex
- c23f0ca56562a95c31f16481df155cd3 *ISP_N76E_UART1.hex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有没有下载的操作手册什么的?

网友B:
已经下载! 楼主真给力!
这样大家就可以低成本的方式玩转N76E0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有没有下载的操作手册什么的?

本来就是官方的工具,按照官方手册来就行了。

网友C(2020-12-02):
能改一个串口1的固件发上来吗?一般烧录口留的是串口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改一个串口1的固件发上来吗?一般烧录口留的是串口1。

原帖已经更新

网友D(2021-04-06):
有试过9600波特率吗,我把固件及上位机都改成9600波特率,链接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