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安装dvc6200时必须留意的事宜

楼主(2020-09-01):
        费希尔定位器硬件结构常的电源单元中,只有少数智能阀门定位器设计有四线制或三线制,需要专|门的外部供电,设置电源单元接受外接电源电压。大多数智能阀门定位器是二线制仪表, 是通过控制系统及仪表的模拟量控制信号来取得工作电源,此时所需的电源转换部分并接在输入上,常规方法是用稳压管取出电压,再使用集成器件转换及接口的工作电压、 输出子系统所需驱动电压。现场总线类型的是通过通信接口连接取得总线网络供电和同时接受数字量控制信号。其中输入组件时用来连接电流控制信号(输入给定值)和接受阀位传感器对控制阀行程检测的反馈信号,支持定位控制的首要功能。

        费希尔定位器的阀位反馈信号是通过控制阀阀杆(轴)通过反馈杆等机械连接件将阀位传递给阀位传感器,测量多采用接触式电位器及滑动电阻,或采用非接触的霍尔元件及磁阻式位移(角度)传感器。辅助输入组件是为了区别首要的定位控制功能的信号输入,将其它辅助信号输入单独作为一个模块分析。可拓展功能和实施预测性维护,如气源压力、输出驱动压力、定位器内部温度等,或接受外部传感器信号(填料泄漏传感器、噪声传感器、压力开关等),或有数字输入信号,辅助输入组件与输入组件集成在一起, 共同构成数据处理单元的输入接口。

安装dvc6200时必须留意的事宜:

1、调整dvc6200时,参照压力表将调整螺母旋转至所需压力值。

2、dvc6200进出口应保证有一定的直管段(-般为进口阀门直径的10倍,出口阀门直径的5倍),并安装压力表、截止阀和旁路进行调整和维护。

3、如果dvc6200的直径减小,幅度不得过大,一般不超过2-3,因为工艺要求的直径减小,直管段应尽可能长。

4、dvc6200的主要应用是在调整受控参数时不改变(调整)受控参数的情况。

5、dvc6200受控压力参数不应接近或找到所选压力调节范围的上限值。应根据I艺条件保持一定的平衡。

6、介质应按dvc6200所示的箭头方向流动。在I业过程中,不允许介质逆流。

7、室内安装气体,天然气等易燃易爆5气体时,如果场地通风不良或无漏气报警装置,室外油压机应与执行机构连接,确保安全。(dvc6200连接到上膜盖接头后的压力调节,dvc6200连接到下膜盖接头之前的压力调节)。

8、过滤器应安装在dvc6200前面(如果没有安装条件,则应清扫管道,以避免焊接渣或其他管道沉积物堵塞dvc6200,造成损失)。

9、当介质温度低于80°C时,dvc6200可以直立或倒置安装。当介质温度高于80°C时,必须将dvc6200倒置安装,即阀体打开,执行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