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能表的开关电源问题咨询

楼主(2020-09-01):
电能表的单片机和检测芯片供电3.3V,因为还有其他功率器件,想用个开关电源芯片供电,目前的困惑是,如果用桥式整流,地线和N线不能连在一起,如果要检测市电电流电压,势必要在N线串采样电阻,地如何连接,可做到直接采集给电能检测芯片?

网友A:
功率很小,用半波整流也可以的。
或者用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很小,用半波整流也可以的。
或者用隔离的。

多谢,ACDC负载1W,不好估算全桥改半波对ACDC芯片影响多大,增大输入电容是否可以弥补?隔离的话就要做电流电压互感器,尺寸太大了空间不允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ACDC负载1W,不好估算全桥改半波对ACDC芯片影响多大,增大输入电容是否可以弥补?隔离的话就要做电 ...

我的意思电源用隔离的(桥式整流),然后和N线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电源用隔离的(桥式整流),然后和N线连起来。

比如要检测R6两端电流,如果用全桥,N_IN怎么和GND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要检测R6两端电流,如果用全桥,N_IN怎么和GND连接?

电源用隔离的,输出想怎么连就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隔离的,输出想怎么连就怎么连。。。

我要检测通过零线电阻的压差,不用半波,低压芯片不能直接连接到电阻两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检测通过零线电阻的压差,不用半波,低压芯片不能直接连接到电阻两端吧? ...

电源如果是隔离的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网友A:
既然这么多疑问,那就用半波吧。大概略微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如果是隔离的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明白了,检测的是差分电压,你指的隔离应该是完全隔离,比如反激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