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nmos管组成的h桥,ir2104做驱动,供电24v,但电机上只有12v

楼主(2020-09-01):
如图[

网友A:
2104  电源只有12V 驱动无法输出超过12V吧

网友B:
MOS管是不是滚烫滚烫的?

网友C:
H桥一般上面两个用P管,下面两个用N管。很多人为了省钱省事,全部用N管。如果全部用N管上面两个N管的驱动不能小于24V太多,12V驱动N管导通后,下面只会略小于12V,另外12V落在上面两个N管上。

网友D:
浮栅驱动的H桥,必须是PWM驱动,而且占空比必须限制在上管能够获得正常栅极驱动电压水平。比如96%什么的。否则,上管浮栅驱动就会失去正常工作条件。
其实,如果正常的PWM驱动H桥,用分立元件,采用对角驱动并采用P+N沟道MOS管,在功率不大时候,线路简洁,效果好,还不需要死区控制,效果理想。

网友E(2024-06-17):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不是滚烫滚烫的?

您好,您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