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没有超过48v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0-09-01):
电路中需要80v 1a左右的开关电源,查了下明纬的网站,好像最高48V?
不知道大佬们在用到电压高的电源时候怎么办?

自己设计所需要的电压值还是用低的开关电源串联?

不过听说开关电源串联也有要求,要同一种型号的?

网友A:
可以串联解决

满足三个条件就可以
     1、输入输出隔离
     2、输出电流均满足要求
     3、输出电压的 和 满足要求

网友A:
市场上可以采购到 输出 DC 80V 6A 的ACDC 电源模块, ¥15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可以采购到 输出 DC 80V 6A 的ACDC 电源模块, ¥150 左右

谢谢。
这个是不是也要找厂家定制?
我在taobao上搜了,好像没找到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B:
掏宝上的东西,有也不敢用呀,还是找厂商定制比较好的,贵点,还是很安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不是也要找厂家定制?
我在taobao上搜了,好像没找到这么大的电压。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7.366c6ef778VqMd&id=557407529413&ns=1&abbucket=6&skuId=416774231056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4.366c6ef778VqMd&id=622166270668&ns=1&abbucket=6#detail

网友A:
电压 110V DC、150V DC 的也有厂家常年在做。 不要去搞什么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7.366c6ef778VqMd&id=557407529413&ns=1&abbucket=6 ...

万分感谢。我也搜到了一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1.107a1539U5vfTR&id=44054870618&user_id=2425506619&cat_id=2&is_b=1&rn=3510e385f89ee3e34be03819cfe0c674

@wh6ic :好的,就怕买到假货。
建议用六楼回复的链接。不要用评论链接(无交易信息),也不要用你找的链接(有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