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选型

楼主(2020-09-01):
正在做一个无刷电机的控制器,有没有哪款芯片合适使用?价格多少?

网友A:
要视你的需求来定哦,一般需求的话HK32F103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B:
HK32F103系列就可以了,价格方面一定很亲民的。

网友C:
主要看看你除了控制电机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控制,例如屏幕什么的。如果带屏幕,就要选用容量大一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视你的需求来定哦,一般需求的话HK32F103系列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K32F103系列就可以了,价格方面一定很亲民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