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求教NV32F100 PWM寄存器资料

楼主(2020-09-01):
求教NV32F100 PWM寄存器资料。做PWM的死区保护怎样设置?用了两个通道互补后,第二个通道完全跟着第一个,没法设死区;不用互补,第二通道没法反向?

网友A: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没有看明白。

楼主:
        ETM_SetModValue(ETM2, 399);//设置频率10KHz

    ETM_SetChannelValue(ETM2, ETM_CHANNEL_CHANNEL0, 220);//设置占空比为50%
        ETM_SetChannelValue(ETM2, ETM_CHANNEL_CHANNEL1, 180);
        ETM_ClockSet(ETM2, ETM_CLOCK_SYSTEMCLOCK, ETM_CLOCK_PS_DIV1); //ETM2时钟设置
/*死区如何插入  */

网友B:
我是一个新手,期待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谢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正在熟悉中

网友D:
直接使用定时器,进行搭建,就可以了,只要熟悉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E(2020-10-12):
官网没有吗

网友F:
好像不能吧

网友G:
应该可以互补啊

网友H:
没有相关数据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