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变压器升压后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0-09-01):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图片中是我的电路,我先来解释下,该电路主要作用是,前端4颗MOS沟成全桥逆变(逆变频率是150KHz),变压器T1的初级作为逆变负载,理论上这样会在T1变压器的初级上形成一个方波,通过变压器升压之后再T1的次级会得到一个更高电压的方波,然后利用方波的基波是正弦波的原理,所以再T1变压器次级我就接了我设计的无源滤波器,滤波器后输出一个150KHz 200Vpp的正弦波。但我遇到的问题是正弦波是出来了,但我的变压器和前端的4颗MOS发热严重,而且测EMC是传导150KHZ超标,超8dB,而且这些都与滤波器有关,我试过改下滤波器容值和感值,发热和传导都会有变化,所以我想让大神帮我看看,我怎样调滤波器比较合适,能减小发热,并且让传导能过。能不能帮我理论分析下这个滤波器,我是平经验调的,图上我标参数的是我调出来的值,仅供参考!

传到干扰不达标,还可以使用屏蔽隔离变压器。
要解决发热问题,这个电路的原理有问题。要解决此问题要1、实测T1耦合系数 测试N1、N2的等效损耗电阻、根据T1磁芯数据计算T1的磁饱和程度,根据这些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计算瞬态响应,注意观察Q1-Q4的损耗,研究一个新的原理图。
这电路是参考了什么电路,还是原创? 1、发热问题,电路原理与变压器的耦合系数息息相关,不同耦合系数会有不同的电路形式,而且耦合系数永远不能达到1,所以对于T1的耦合系数一定要实测。 2、输出是150kHz,传到干扰也是150kHz,图中电路形式如果将传到滤掉了同时输出也就没有了,将C1-6、去掉将L1-L4换成共模扼流圈。

网友A:
4颗MOS发热严重,

这个问题简单啊 !!

增加散热啊  !!

网友:
这电路是参考了什么电路,还是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颗MOS发热严重,

没有这么简单的,兄弟

网友A:
150KHz 200Vpp的正弦波,

你想要多少功率 ??

用三极管甲类放大不可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要先确定负载RL为何?并且次级圈L2并联C2,以让初级圈L1得到电阻性,以及次级侧成为正弦波。
(2),已 ...

大神,对你说的我有如下问题,还望指教。
对于(1)我的负载RL为90欧姆的电阻负载,然后次级线圈L2与C2并联,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想让我把L2和C2在我的逆变频率是150KHz下构成并联谐振,这样的话谐振时L2和C2相当于断路,对于第一幅图来说次级侧就是纯阻性负载是吗,那次级是纯阻性负载和L1有关系吗,为啥你说L1会得到电阻性,而且此时次级测为啥是正弦波我觉得还应该是方波啊,还有如果是谐振的话,那在根据谐振公式计算C2值时,L2我应该带入的是变压器本身次级的感量还是次级的漏感,若带入的是次级的感量,那次级漏感为啥不用考虑,能给我解释下吗,大神。
对于(2)我想问的是,前面我理解,但你说L3有内阻,可以修C2,C3,这个我不太理解,我觉得修C3可以,但C2根据前面的谐振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还怎么改。
还有,对于你说的耦合系数,我知道他的含义,但是这样算出来就只能说明他耦合的紧不紧密啊,那算出来有什么意义,还有你说的两侧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KHz 200Vpp的正弦波,

你想要多少功率 ??

200Vpp  2.5App 功率大概有60W呢

网友:
你上面

C2和L1并联

C1和L2并联

那么你到底想低通 ,还是想要高通 ?

如果你是想要150K的信号 ,

应该是使用带通,那么C2和L1串联

网友:
C2和L1原来是并联,把C2和L1更改为串联

C1和L2原来是并联,把C1和L2更改为串联

N2的右边有一个电容 ,该电容没有标号,

另外,应该把该电容串联进入初级线圈当中

然后 Q1 , Q2 , Q3 , Q4 按照150K的频率对角导通

网友:
是不是做超声啊  ???

网友C:
这个MOS是固定占空比的吧?负载不匹配的话,关断时电感电流不为零,MOS是硬关断,损耗肯定大了。要改善EMC,前级加滤波器。至于滤波器温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内阻过大

网友D:
你计算过/测试过损耗吗?

你所说的发热严重是多严重?

你的EMI滤波器有吗?

也许原边加个吸收所有的问题都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