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教一个变参数形参函数,输出结果好像与预期不同。

楼主(2020-09-01):
int test(int num,...)
{
int *p=#
printf("%d\r\n",*(p+sizeof(in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est(9,10,11);
return 0;
}
-----------------------------
输出结果是11。(windows平台下Dev C++)
-----------------------------
结果不应该是10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两种写法:
printf("%d\r\n",*(p+1));
printf("%d\r\n",*((char*)p+sizeof(int)));
输出的是多少

p是int型的指针,假设你的编译环境int型是2字节,那p增加1,实际的地址应该增加了2才对,你原来的写法,p实际增加了2x2

网友B:
用printf("%d\r\n", p[1]);

网友B:
test(9,(int)10,(int)11);
用printf("%d\r\n", p[1]);

这样应该输出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9,(int)10,(int)11);
用printf("%d\r\n", p[1]);

您这个输出竟然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两种写法:
printf("%d\r\n",*(p+1));
printf("%d\r\n",*((char*)p+sizeof(int)));

您这两个全输出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intf("%d\r\n", p[1]);

输出为0

网友B:
这是51模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51模拟的结果

怎么是0x3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51模拟的结果

您这个是什么51单片机 还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B:
1的ASCII码就是0x31,

随便一个51都行,纯软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