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种基于soc芯片的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20-09-01):
       1.基本原理:  采用FT3107作为主控,驱动MOS管逆变器,驱动电机的uvw三相线圈。

2. 先介绍一下芯片的基本特性:
Description
The FT3107T is a Three Phase sensorless BLDC Motor
controller. It provides several drive modes (BLDC,
Pseudo-BLDC, Pseudo-SINE, Narrow BLDC) with
constant/variable lead angle intended for a wide range of
motor characteristics. Open/Closed loop speed adjustmen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either direct-PWM or analog
voltage or frequency control, initiated by soft-start. Speed
indicator is provided through a Frequency Generator output,
generating digital pulse with a configurable frequency
proportional to the speed of the motor.
Protection functions of FT3107T are comprehensive
including lock protection and automatic recovery, thermal
shutdown and current limit protections. These prevent the
control circuits and the motor from being damaged,
particularly under stressed applications and demanding
environments.
Feature
 Sensorless BLDC/Pseudo-BLDC
/Pseudo-SINE/Narrow BLDC drives
 Two speed adjustment methods can be selected
(direct-PWM and analog voltage control)
 Intelligent Soft-start
 Constant/Variable lead angle control
 Open/Closed loop speed adjustment can be selected
(direct-PWM and analog voltage control).
 FG (Frequency Generator) output
 Current limit protection
 Built-in lock protection and automatic recovery circuit
 Built-in thermal shutdown protection (TSD) 其他的不多说了,直接上干货!
原理图+ pcb全部开源。

网友A(2022-02-28):
只有专门的调试器才能配置参数?如果没配置参数是否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