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8f是不是参考的PIC,发现很多地方非常相似

楼主(2020-09-01):
如题,引脚分配,指令集很多雷同之处

网友A:
编译环境不一样的,再仔细看看,。一个不错的芯片选择。

网友B:
压根就不一样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根就不一样好吧

你不了解就不要乱讲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了解就不要乱讲好吧

架构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人家有寄存器r0~r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构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人家有寄存器r0~r7

是的,你说的对内核有区别.
管脚排布兼容PIC某些型号这个简直太好了,PIC有的外设像K8F好像都有,还在同样的脚位上,还增加了一些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对内核有区别.
管脚排布兼容PIC某些型号这个简直太好了,PIC有的外设像K8F好像都有,还在同样的 ...

这个芯片内核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内核还是不错的,
但是asm文件有大量BANKSEL,如果汇编器优化不是很好,那么是不是会产生很多bank切换?这就有点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asm文件有大量BANKSEL,如果汇编器优化不是很好,那么是不是会产生很多bank切换?这就有点浪费时间了. ...

很明显这个芯片应用的范围不是高端领域,
再说可以合理的分配变量空间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缓冲区使用一个页

网友C:
MCU变来变去也就那样,有相似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