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系列和ST系列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20-09-01):
请问如何选择和ST能相互替代的芯片?这么多系列和STM的是怎么等效替换?

网友A:
首先ST的M0,M3,M4等等,基本也是Pin To Pin。。。那么AT的,也是一样,按照ST的脚位来Pin To Pin。。。选择适合功能的芯片,看一下资料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ST的M0,M3,M4等等,基本也是Pin To Pin。。。那么AT的,也是一样,按照ST的脚位来Pin To Pin。。。选 ...

有没有对应表 方便直接查

网友C:
可以找业务,他们有对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