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自带的flash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20-09-01):
MX生成的代码,在头文件中自带了flash的写入函数、解锁函数、上锁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Program(uint32_t TypeProgram, uint32_t Address, uint64_t Data)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Unlock(void)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Lock(void)
网上找了一个例程,也使用的这三个函数
void flash_write_halfword(uint32_t addr, uint16_t * buff, uint16_t len)
{
        /* 1/4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for(int i = 0; i < len; i++)
        {
                /* 3/4对FLASH烧写*/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 addr + i*2, buff);
        }
        /* 4/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但是实测下来没有用,没有写入。不知道HAL库的这些函数该怎么用。

楼主:
写入之前先要全部擦除

网友A:
网上的例程不靠谱,要看官网提供的手册和例程

网友B:
HAL库一直没有使用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用呢?

网友C:
安装目录下有例程,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