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l ice和pickit4烧录都失败

楼主(2020-09-01):
attiny1617,在使用MPLAB IDE编程后,发现用atmel ice和pickit4烧录都失败

网友A:
硬件的问题?

楼主:
用atmel studio编译后,用atmel ice烧录正常,同样的板子,所以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UPDI烧录时钟0.1M和0.5M都试了。在MPLAB IDE下可以正常找到ATMEL ICE和pickit4,但是不能找到芯片

网友B:
报错信息是

楼主:
atmel ice: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 AtmelIceTool,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AtmelIceScripting.AtmelIceScriptingBase
pickit4: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 pk4hybrid,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pk4hybrid.Pk4HybridTooImpl

楼主:
在mplab ide的工程设备里是

网友C:
编程接口连接对不对?
PICKIT4                    UPDI
2 VDD    -------------   VTG
3 GND   --------------  GND
4. PGD  --------------  UPDI

楼主:
硬件连接是对的

网友D:
先用MPLAB X IPE 找到ATTINY1617芯片,升级下固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想知道你之前的单片机的复位端口是设置成IO口了吧?

网友F:
如果把复位端口设成普通端口,那么你以上说的两个烧录工具都不能烧录的,必须找一个支持高压烧录的才能解决

网友G:
我烧写ATtiny用的不是PICKIT4

网友H:
引用 楼主:
UPDI烧录时钟0.1M和0.5M都试了。在MPLAB IDE下可以正常找到ATMEL ICE和pickit4,但是不能找到芯片 ...

MPLAB X IDE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pickit4确定是可以在X IDE下面烧录tiny1617的,有遇到案子这样做过的.

网友I:
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呢?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