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高频adc采样

楼主(2020-09-01):
现在发现串口发送占用时间太长,那adc采集的12路高频率信号不能第一时间上传给上位机,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比如一边采集12路信号一边串口发送,这样就等于串口发送不需要cpu的控制了?

楼主:
采样频率和串口发送发送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使用DMA吧

网友B:
是用DMA串口还是DMA ADC?

网友C:
貌似都可以用的吧

网友D:
可以采用FIFO发送功能不需要CPU参与

网友E:
采样频率高,串口上传的速度达不到实时上传,采的快,传的慢

网友F:
不用串口,用CAN试试

网友G:
usb传送呀

网友H:
采样频率和串口发送时间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速度需要多快呢?

网友I:
应该是最快的是usb了。

网友J:
这个DMA跟什么结合呢

网友K:
串口发送使用DMA吧

网友L:
USB推荐使用。

网友M:
直接使用DMA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不需要主MCU进行干涉的。

网友N:
直接使用DMA

网友O:
使用FIFO作为控制。

楼主:
主要看采集的间隔。

网友P:
一般的串口难以实现的。

网友D:
DSP很多都集成了usb功能了。

网友Q:
高速ADC比串口要快多了。

网友E:
如果使用DMA,很简单的。

网友R:
DSP的处理速度比串口发送的要快呢。

网友S:
如果低于1Mbit可以选择串口的。

网友H:
串口的对应的地址赋值给DMA就可以。

网友T:
楼主可以建立FIFO存储,然后自动发送。

网友B:
usb的传输速度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