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7的IAP编程调试问题

楼主(2020-09-01):
最近写了一个IAP转APP程序,烧写调试出现了如下问题:**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单独烧写App程序可正常运行,BOOTLOAD程序也正常。

楼主:
IAP程序配置: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8000
#define STM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APP程序配置: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楼主:
KEIL中的IROM地址已经修改成相应的地址。
调试了几天找不出问题,想问一下有大佬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 ... 的 Linker 选项下的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选项勾上

网友B:
JLink警告:XPSR的T位是0,但应该是1。改为1。

网友C:
如果碰到下面的错误: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可能是你烧录程序的时候,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

网友D:
对, 把其他地址的数据覆盖掉了

网友E:
请仔细检查地址偏移。

网友F:
是神马错误呀

网友G:
大神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网友H:
这个过程不复杂。
首先 将两个工程BOOT\APP分别调试好。

跳转前将开启过的所有中断使能都禁用掉,不是简单地关总中断的响应。这个很关键。
保证跳转时清清爽爽,不带走一片云

另外,记得APP里的VTOR调整过来,你这里对应8008000.

其它也没啥了。

网友I:
这两天刚把F1的iap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