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PCA82C250T做收发器的F28335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
自己用PCA82C250T芯片搭了一个CAN通信的外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我的外部电路CANTA无法正常发出,会卡在循环里,把VCC改成了5V以后,同样没有改变,卡住在如下图的while循环里面:

买的研旭的开发板,用的是一样的电路,但是用的是SN65HVD230DR芯片

将开发板上面的TSA信号引到自己搭的外部电路上,也还是没有输出。相同的代码,用开发板本身的输出是正常的。大家有使用过PCA82C250T芯片的可以交流一下吗?

PCA82C250T外部电路

PCA82C250T外部电路

网友A(点评):
谢谢大家!汇报一下最后的解决办法,最后改使用vp230芯片替换原来的芯片,暂时解决了问题,可以正常通讯了。查了资料,原来那个芯片好像需要5V来供电,可能是由于我3.3V供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B(2020-11-11):
这是跟收发器有关吗?

只要是引脚连接正确,  是可以发出波形的,  tx,  rx 有可能会搞反,  你检查一下

网友C:
VCC供电是有范围要求的   你的IO口是3.3V的吧  我觉得供电也应该是3.3V

网友C:
应该是芯片的差异  不行换开发板用的型号试试吧

网友D:
通信的时候,要考虑到布线的问题,尤其是收发线,尽可能的保持一样长度

网友D:
我之前画板子的时候,做的是以太网的通信,还不是自己搭的电路,用AD画的,刚开始也没出来

网友D:
后来我就把收发两根线换成了长度一样的线,叫做差分线把,然后又重心打了版,就调通了

网友D:
做通信的时候,尽可能的不去使用杜邦线一类 类似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调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