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实现以太网方案

楼主(2020-09-01):
以后可能网络要走网络摄像头视频和跑RTOS,stm32F4实现以太网方案哪个更合适?

网友A:
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个是DP83848+F4自带的MAC,第二个方案是采用以太网芯片W5500。

网友B:
有内置EMAC,加个PHY就可以用

网友C:
是的,但PHY选型末必要用DP83848。

网友D:
不如选择海思的专用芯片,HI35XX,3511,3512,3520.....

网友E:
W5300  80Mbps

楼主:
W5500也80M

网友F:
常用第一种方案

网友G:
成本低体积小就用自带的.

网友H:
解放 CPU, 方便快捷就用 W5500.

网友I:
性能过剩,用不着解放。

网友J:
那你到底用不用W5500啊???

网友K: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加一个PHY了,IC+的估计最多3块钱。

楼主:
什么PHY竟然3元?

网友C:
实际上批量价小于¥2呢

网友G:
如果允许用WIFI的芯片最好了

楼主:
推荐一下几款你说的可以和STM32F4用的PHY?有RMII接口。

网友L(点评):
顺便问一下你用过STM32F413吗

网友M:
IP101G
LAN8720

网友K:
F4系列自带以太网接口的,直接用这个接口连接就好了。

网友N:
STM32F407系列+W5300  要求速度快点采用这个方案,如果对速度不需要那么严的话,选用STM32F103+W5500,这样经济实惠

网友O:
难道有很多方案? 我都是用的83848c

网友P:
我用的开发吧自带的芯片

网友Q:
我们用DP83848,LAN8720稳定性不好

网友R:
IP101GR,稳定得很呢

网友S:
加个PHY芯片,LAN8710或LAN8720。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几款你说的可以和STM32F4用的PHY?有RMII接口。

LAM8720A支持RMII和MII两种接口方式,手册上说的是10/100M自适应,没有实际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