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楼主(2020-09-01):
SH88F516
我在下载程序时候,将OP_WDT和OP_WDTPD都选择在Enable状态, 但是我程序中没有对RSTSTAT寄存器操作,但是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网友A:
你这是属于软复位操作吧,需要对寄存器进行配置才可以的。

网友B:
没遇到过

楼主: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系统采用内部16.6MHz时钟工作。

网友C:
楼主是说下载完程序后,MCU没有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