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403最高主频为200Mhz?240Mhz?

楼主(2020-09-02):
看了一些 雅特力的介绍 挺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疑惑 有一些 F403  数据手册写200Mhz  网页标题写240mhz 究竟是多小呢

网友A:
403应该是200MHz,,,403A240MHz

网友B:
别看主频高,,,, flash速度只有96M。。。。

网友C:
零等待区域flash实际速度能够达到主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看主频高,,,, flash速度只有96M。。。。

所以实际才96Mhz MCU ?

网友C:
我们设计生产ic时有严格约束到240Mhz及更高的,建议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主频和flash不要混淆。使用过st芯片的用户可以在FLASH ACR寄存器的lantency配置找到对应关系。。

网友D:
主要是比ST的主频要高很多的,我一直只用的这个。

网友E:
403是200M,403A是240M

网友F:
200MHz和240MHz对应两个403型号哈

网友G:
主频高还是很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跑一些大的算法。

网友H:
我感觉主频应该是在240mhz左右,而不是120mhz,这个需要看看芯片手册的使用。

网友:
一楼正解,二楼不懂不要装懂,96M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我可以负责的说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