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lost

楼主(2020-09-02):
sensor排线刮掉屏蔽油后时钟信号SEN-MCLK正常同时能够点亮sensor,如不刮掉屏蔽油则导致sensor无法点亮。造成这种原因为何? 要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FPC有点长啊

网友:
1.FPC过长
2.FPC中间线全挤一起了,加屏蔽层没效果反而起反作用

楼主:
长度没办法缩短,结构限制

网友A:
涂层有磁粉?电感量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层有磁粉?电感量过大了?

是电磁膜,有你有何高见?

网友B:
屏蔽油完全没必要,里面应该是含金属粉末